dell mini10

楼主(2011-11-03):
la-5091p开机要求输入密码  谁修过此类问题

网友:
电池放电试试。不行就只有刷BIOS了

网友(点评):
很多本本的COMS设置,放电没用的

网友:
cmos电池啊放电、

网友A:
DELL有很多机拔过cmos电池 后会要求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有很多机拔过cmos电池 后会要求输入密码。

谢谢 好了

网友A:
是放电好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放电好的不?

是的  原来可以这么简单的
呵呵

网友(点评):
楼主没有先试过就发贴

网友B:
放电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可以好????

不明白你是在问问题还是在回答问题啊
不过还是谢了  CMOS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此情况放一下电。

网友:
正常情况下,放电是不能清除
笔记本BIOS密码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般都是换IO,MINI 10 ,刷BIOS,放电都不行,所以你说放电就可以,值得怀疑。

网友:
新手   学习中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般都是换IO,MINI 10 ,刷BIOS,放电都不行,所以你说放电就可以,值得怀疑。

你说的这些我都试过!IO    刷BIOS都不行  倒是放电放好了  因为就两片  放点后都好了  我也没怎么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