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HP CORE I3 CPU竟然慢的哥生气了....

楼主(2011-11-03):
系统已经换了两个版本的,XP,SP3,就是一直呆在滚动条那,在那差不多花了两分钟,老凫们,请指教, 感谢....

网友:
这不算慢吧  见过开机用十分钟的

网友:
拿去售后最好

网友A:
硬盘换一个试试,或是装WIN7试试

网友B: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 么    HP的 要用原装电源     不用原装电源  有的机器开机很慢

我不知道,长见识了

网友:
还有这说法啊,哪款机子啊,我怎么都用的自己的可调电源

网友B: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 么    HP的 要用原装电源     不用原装电源  有的机器开机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 么    HP的 要用原装电源     不用原装电源  有的机器开机很慢

确实不是原装的,但不用电源也照样停在滚动条那最少2分钟啊,,,,

网友B:
你直接只用原装电源试   不行的话 就换系统 WINDOWS7    在换内存  不行换硬盘 把光驱拔出来  一个 一个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一个试试,或是装WIN7试试

硬 盘,检测都是正常的,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只用原装电源试   不行的话 就换系统 WINDOWS7    在换内存  不行换硬盘 把光驱拔出来  一个 一个试

实踐中....

网友:
机器应该还有保吧,送到售后去看下,修机器耽误太多时间就不值得了。

网友:
试出来 了 记得 告诉我结果

网友:
最好拿去售后

网友:
换WIN7吧,有些新机改XP,是变得奇慢无比的

Intel的I系列CPU就是为了window7以上的系统准备的,用XP兼容性不好,就像现在的机器用98,2000什么的也快不到哪去一样!

网友:
台式机上记得 ,有时候硬盘通道有的板子不关闭,在滚动条那里就是时间长 ,可以试一下 ,很快的。

网友:
硬盘可能是导致开机慢的而检测不出的故障,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XP对双显卡支持不怎么好,在滚动条处可能是系统选择显卡吧,个人猜想

网友:
硬盘问题或是硬盘分区问题多

网友:
全盘格式化  再做温7

网友:
HP的机子应该安装WIN7的系统,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找XP得AHCI驱动

网友:
装win7吧,这个跟系统有关系

网友:
LZ说下好了没,都说装WIN7就好了

网友:
建议用win 7  系统啊。。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 么    HP的 要用原装电源     不用原装电源  有的机器开机很慢

忘记是哪个型号的了   也是HP的机器  4开头的型号

网友:
装带有集成Ahci的硬盘模式的系统,基本上现在的机器基于Win 7开发的,你非得改变那就只能让它启动慢,不过运行起来就不慢。

网友:
360的问题删360吧

网友:
个人建议换win7试试

网友:
遇到过N台了 ,在BIOS里面改一下硬盘模式,再换个支持AHCI的XP 就OK了。

网友:
硬盘通到关了试试

网友:
偶也遇见过台机的  刚装系统时开机就很快  多开几次就会变的奇慢、、   以前怀疑是硬盘  可前段时间硬盘坏了换了个新的  多开几次 还是一样很慢  硬盘通道关闭也没鸟用   真怀疑是板子有问题、、、、  等遇见过这故障的哥们 记得说说哦。。。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事,我这有个宏基的也是那样i3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IDE通道中有没有把没有的关掉,关掉的话速度会加快.

网友:
不要了.换掉啊.

网友:
装WIN7 应该快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全盘格式化.重做系统,木有安装360杀毒软件,,一装就出问题重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 么    HP的 要用原装电源     不用原装电源  有的机器开机很慢

哥们提醒的对,HP的带针的这种电源值得注意,上次我同学一个本也是这样,开机速度那叫一个慢,能换了全换了,最后一测中间那根针电压竟到了十多伏,正常好像才六伏多。换了个电源,什么事也没有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共享!

网友:
电源问题,有的要装WIN7才行,XP可能显卡驱动不怎么样,所以卡的很

网友:
换个WIN7系统试下

网友:
可是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