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播主板cpu供电所有电感很烫!可以进pe进xp到滚动条重启!

楼主(2011-11-03):
公播775主板cpu供电所有电感很烫!可以进pe进xp到滚动条重启!
可以进pe可以克隆完成。但是就是重新启到的时候死进度条!我在bios禁掉网卡声卡还是死掉。无解了。进pe不死机很正常!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进系统。到滚动条就自动重启!我无解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特 没有遇见过

网友:
遇到过和你类似的故障

首先重新ghost系统,解封装的时候不要选择任何驱动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考虑换CPU试试

汉中电脑维修

网友(点评):
ghost系统不行的。根本不解封装!除非用安装版!

网友A:
cpu供电那块巨烫!非常不正常!我感觉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早就试过了。ghost任何系统都进度条死。除非用安装版看看!我也懒得用安装版搞了。一块破板装安装版那不搞死我啊!也赚不了什么钱。只是这个问题很怪看有没有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先照我说的试试看

ghost完解封装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所有的驱动都去掉?

ghost里边集成的那些驱动和部分主板的硬件有不兼容的情况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知道。系统我从win32玩到现在的win7我了解不兼容。最好找老版本的xp并且还是安装版的处理这问题。关键没效率!我也知道。但是我更想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了。我不信这个775板新的就是这样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CPU供电有杂波导致的,你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啦。没有示波器的话就把电感和电容都换掉试试咯。可能你见过电容爆的没见过电感失去感抗的。

网友(点评):
没示波器啊。所以这问题就比较蛋疼了!

网友:
做维修的要有砖研的精神,遇到问题不会退缩,尽最大努力解决!

网友(点评):
这块板我昨天研究了一下午了!没示波器。现在这样子用万用表不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完解封装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所有的驱动都去掉?

ghost里边集成的那些驱动和部分主板的硬件有不兼 ...

都告诉你了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让你重ghost一下系统,解封装的时候不要勾选驱动。
你试了吗?有你发帖这会功夫两个系统都ghost好了。
既然你在这里发帖求助,别人给了你建议,你连试都懒得试,我觉得你还是自己慢慢研究把吧

网友(点评):
我装备系统全都用的ghost装系统无数。笔记本特别是hp都不能用ghost里头的驱动必须手动打。这个我早知道。你的建议我试过。不行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CPU的电压波形看看,可能CPU电源的电容有漏电,也要注意显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一个HP 的 ,没休好换板子了

网友:
CPU供电那里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那块巨烫!非常不正常!我感觉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因是其電路在某地有Shor之類的故障,CPU溫度過度自動保護,導致無法正常開機;

网友:
这种负载过高吧

网友:
遇到过是IDE线有问题,有另外一台SATA的是接口,不管怎么样弄就是SATA1那个口不得,PE、GHOST都能完成,重启XP界面都出不来,换其他接口能正常安装并使用,装好后换回SATA1在BIOS下能看到硬盘,也是没到XP界面就蓝屏了,没查什么原因,直接插在其他的接口上三个月过去了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ide 和sata都可以认到盘。不是硬 盘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cpu供电那块的波形不对!太烫应该是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