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单板测试 就加电源!

楼主(2011-11-03):
大家好!我想问问 你修的工业系统的  你怎么在工作台上测试的啊 就加个电源  比如 工厂里都是一套一套的系统 实例有a板 b板 c板 a板是管总的逻辑的 b板是管信号接收的 然后把接收的模拟信号  a/d转换 进a板 c板管输出的 a b c就靠插件连接的 如果系统不懂了 他们机修自己换的 坏了就写个毛病 也不是很清楚的毕竟从 机修工的角度看问题的 厂里有备用的 机器不能停啊 !  有时人家问问我修不修 ? 但是他拿来的是一块 不是系统啊!我怎么弄啊  先去学半个月机修 再修 但是回到就还是忙修啊 没办法测试的  请教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班子i啊

网友:
弄全套过来测试。。。

网友:
极少数情况下,客户会提供一套设备给我们,测试起来很顺利。
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试着修,这时你对电路理解有多深和对元件的检测能力就非常重要了。虽然我能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电路,但我一直盼望着公司研发部的正式成立,特别是单片机编程方面的解决,这样测试平台的搭建就会容易一些了。

网友:
今天去工厂拍的

这系统有好多板 想再家弄套 能难! 贵的很! 我以前修的家里弄了套 简单的平台  这叫我怎么下手啊 单板怎么下手啊 谁是这高手 赐教

网友:
明白了 多干实事 孰能生巧  大师 但是一般怎么上电啊 就拿个表 量电阻 什么的 上了电还能用示波器  用什么方法  或者说单板怎么修法 大师能指点指点不?

网友A:
别叫大师,折寿!
怎么加电呢?
原来正常工作多少V,你就加多少V吧。上电的情况下,当然需要万用表测电压了。示波器是测波形的,万用表没法替代示波器,怎么能不用呢?
另外加电(通常我叫这种情况为动态)的情况下,一般是不允许测电阻的,只有一些特殊情况才采用电阻(二极管)档。
针对那些连接口定义都不清楚的板子,我会首先排除虚焊问题,然后将电路分解到具体芯片,哪一个芯片是负责什么功能的,需要的工作条件,是否能人为外接信号来验证功能(函数信号发生器是很有用的)。
当然很多电路复杂的板子是无法依照上面的思路进行维修的,比如采用多片CPLD这类可编程芯片,或专门定制的芯片,对此我也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叫大师,折寿!
怎么加电呢?
原来正常工作多少V,你就加多少V吧。上电的情况下,当然需要 ...

o 问问 宇哥  维修电源 用什么规格的啊 双路? 单路?  以前修的 都自己做的 固定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 问问 宇哥  维修电源 用什么规格的啊 双路? 单路?  以前修的 都自己做的 固定的电源

建议是3路的,其中两路是0-30V5A可调的,剩下的一路是5V2-3A固定,这种电源比较好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是3路的,其中两路是0-30V5A可调的,剩下的一路是5V2-3A固定,这种电源比较好买。

jinkou 进口 二手的都上k的啊

网友C:
只有先弄懂原理,才可以动手,不然不但修不好还有可能故障扩大

网友D:
丰田710布机电路板,好啊,有活干了。长期有的修,还是要搞清大概原理,厂里有电路流程和信号接口图纸的,有的还有电路图。到现场试,基本能判断板上那部分出故障,缩小维修范围。向坛里的麦工学习修理思路,他是修毕佳诺OMNIplus的高手。同型号同批次机器,一般就那几个故障,多修就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inkou 进口 二手的都上k的啊

一般国产全新的也不超过1K,不过好的就不止1K了。
如果连电源这种东西都嫌贵,那我觉得最好不要干工控设备维修。因为那些都是初级必备工具仪器,八字还没一撇呢,就顾虑重重,以后的日子就更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国产全新的也不超过1K,不过好的就不止1K了。
如果连电源这种东西都嫌贵,那我觉得最好不要干工控设 ...

wo 本身现在就从事纺织电器维修的  现在修的是喷水纺机上的电器  两层的  单片机的 国产 at89s52  进口的 用日立的 hd64什么的  国产的 也几个版本 光89s52的程序就有几十种 我手上有 几十种 当然都是国产的 第一片我请人解密也换了上k的  后来便宜了!!编程器用润飞的   不是贵不贵的 问题   而是值不值的问题  宇哥莫怪  我很谨慎的  想多问问 多看看 少走冤枉路啊 !  因为我以前修的 自己家了都是整套系统的 哪块有问题了 我直接插头 插上  就可以模拟出来了 就可以工作了 维修出去的 99%好的啊 !!当然我现在修的也简单了点啊 !!! 现在用的最多的 也是示波器 20m的就够了   在家直接可以把 工作的 总线 时钟 复位 看的一清二楚的    你说的 电源 我还没用过啊  哈哈哈   昨天新做了个 工作台 宽80cm 长200cm  三层的  用于 以后单板测试有的 哈哈    除了电源外 还有什么的啊   针对我的 单板测试  宇哥推荐推荐  或者说 宇哥用的什么维修利器啊  拿出来晒晒啊 公司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先弄懂原理,才可以动手,不然不但修不好还有可能故障扩大

明白  多问问 多想想  兄弟也是这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丰田710布机电路板,好啊,有活干了。长期有的修,还是要搞清大概原理,厂里有电路流程和信号接口图纸的,有 ...

新手  现在只修喷水纺机上的电器的 这喷气也多的 几千台吧

网友E:
有时候修这些东西,靠的是经验,不一定非得完全理解了。才能搞定的。要多动脑思考的。

网友F:
活多的化就研究一下原理,还是下车间吧。时间长了就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 本身现在就从事纺织电器维修的  现在修的是喷水纺机上的电器  两层的  单片机的 国产 at89s52  进口的 ...

我们公司除了有上面说的电源、示波器、信号发生器,还有在线检测仪(目前已坏掉了,造成测运放比较困难),当然还有些特殊的编程器。这些编程器针对性很强,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没什么可晒性。
我觉得干工控设备维修最关键的,还是人。

网友G:
电路板就像我的朋友,相处久了就会互相熟悉了解!
楼主不要想在这里得到什么知识和好处,没有可能的!知识是大家的饭碗,公开后就等于自砸饭碗了!
你只能自己慢慢研究探索还有投资资料!
不休不眠研究是的唯一出路!拿到一块板研究无数次,总有一天你能征服!

网友:
明白了 我来学的是思路 人要学会学习 这样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活多的化就研究一下原理,还是下车间吧。时间长了就熟悉了

先下车间 这时必要的  了解机器的工作流程 对维修很重要的 这懂的 本身我就是修纺机的 电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修这些东西,靠的是经验,不一定非得完全理解了。才能搞定的。要多动脑思考的。

经验 固然重要 但是维修的思路 个人的维修风格 更重要  经验只能照葫芦画瓢  我08年刚开始 修的时候就靠的是师傅给的经验  记毛病 这故障 就换这原件 也修好不少东西 但也有好多修不好的! 新的东西在出来 问题也在出来啊  本人不是科班出身  学徒出身 但是我一直以为 良好的思路  良好的风格 是很重要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电路板就像我的朋友,相处久了就会互相熟悉了解!
楼主不要想在这里得到什么知识和好处,没有可能的!知识 ...

麦哥说的 好处是指经验吧   有的同一批号的板子 毛病一样的 就像我当初 学徒一样 什么毛病 换什么零件 当然 这也只有是师傅告诉徒弟的经验    我来论坛的目的是 学习维修的思路  人要学会学习  这样才能不断的进步! 就像你说的新的征程 我不是科班出身  学徒出身 现在可以说不比我以前师傅差的  我以前的师傅也牛的 我在他身上学的不只是维修技巧和毛病  维修的思路 风格 是我一直信奉的 这样才能一通百通    就像《接到一块二修板,故障是REMCP逻辑保护电压丢失! 》你这主题  我看了好几遍 我理解 一开始修的人 看到复位的led不亮了就换电阻  但是换错了 或者他以前看到这毛病  拿到这毛病的板看就换了这电阻  就照葫芦画瓢  可惜 自己没深入一点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麦哥说的 好处是指经验吧   有的同一批号的板子 毛病一样的 就像我当初 学徒一样 什么毛病 换什么零件 当 ...

我的贴你看了几次?但你还是不明白,或者是我写得不够详细!
不同性格的人维修思路不会一样,你不能学~~!修工控需要很高要求的原因是本身设备资料甚少,维修人员必须对电子知识有很高的要求,能认识每种零件的工作原理和逻辑推理能力!
学别人的维修思路只会使你始终困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因为你没有别人的思想或者是基础概念,你学到前面的判断过程但后面的就不会去模拟了!电子很奇妙,有些事情别人说了你也不会明白,只能靠自己去领会体会!就像三极管有没有放大能力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多人也说不清楚!简单来说就是要有良好的电路基础的前提下创造出一套自己适应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的贴你看了几次?但你还是不明白,或者是我写得不够详细!
不同性格的人维修思路不会一样,你不能学~ ...

明白的 资料是很重啊 以前刚开始修喷水纺机电器的时候 就是没主芯片的 at89s52  修不好就说它坏了 等到自己有这东西了 再回去肯它 发现问题的所在   还是有成就感的 麦哥  想你这样芯片维修级别的 修喷气的 应该很忙的啊 忙的不是修理 而是在开车的路上啊  我这有 认识的  周边200公里 常跑的啊 盛泽 无锡 南通 绍兴  问问你要上门维修的吗? 你那有多少的喷气啊  我看你有点吃不饱  有时 有点抱怨 有时自己千辛万苦 查出的毛病 给别人修好了 别人下次碰到同样的 就自己先照葫芦画瓢  可能 你那电阻你修了好多  人家厂里坏的不少 最后被人家画瓢 画去了 以前我碰的好多的 现在我这镇上有10万台左右的喷水 维修电工就又20几个  还不算上驻厂的电工  我们都是上门服务的 有时自己做点手脚 但是利现在薄的来 修修就50 100的 吃饭还可以 毕竟机器多啊  但是100 50 的 已经不是维修费了 只能算上人工费了  自己承包的工厂还好  100左右的 一年有个5k左右 但是忙时很累的 每天出去 20来趟啊  修喷水纺机电器的  没什么前途了 自能吃饭养家啊  所以自己想修扩展业务  毕竟维修的是吃的 技术活 没有做生意风险大啊!我这做布生意的很多的  就像 你那花都 西礁 己不怎么会拍马!!! 呵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明白的 资料是很重啊 以前刚开始修喷水纺机电器的时候 就是没主芯片的 at89s52  修不好就说它坏了 等到自 ...

我这里剑机为主,我不上门!现在这行的前景已经很迷茫了!简单的很多都是自己处理了,能流到外面修的都是大难题了!我不怕谁能依葫芦画瓜,他能模仿我这个故障处理方法但没有我的思考思路!就这次这个故障复位电压拉低,我估计很多人会先拆了CPU和CPLD来量!我的标题是“卖大包咯”,就看看谁能吃到这个“包”!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的 资料是很重啊 以前刚开始修喷水纺机电器的时候 就是没主芯片的 at89s52  修不好就说它坏了 等到自 ...

楼主真不容易!织机属于工控设备中竞争比较激烈的,你在江苏还是浙江?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很多工厂的设备都是先自己人修,不行再外送,我们的难度比以前大。
相对楼主,我们被模仿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不是上门修。另外就我自己而言,喜欢把维修后的电路板处理的干干净净。不过想一点不被看出来,不被模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之所以有信心能在行业中立足还是靠自己的基础知识——电路、外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剑机为主,我不上门!现在这行的前景已经很迷茫了!简单的很多都是自己处理了,能流到外面修的都是 ...

精辟啊 我这有少量 天马的剑杆 97年的东西  都送特约维修站的  上海! 棉纺还可以的 工艺要求高的 附加值可以的  总比喷水的化纤好 附加值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不容易!织机属于工控设备中竞争比较激烈的,你在江苏还是浙江?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很多工厂的设 ...

明白!我老家在浙江 嘉兴的 工作在江苏黎里 两地近的啊! 开车40分钟

网友H:
你们这边设备还是多点,值得研究哦!我的建议多和操作员工交流,基本可以快速解决问题!基层员工对于设备性能是非常了解的,了解后再有目的的分析电路,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这边设备还是多点,值得研究哦!我的建议多和操作员工交流,基本可以快速解决问题!基层员工对于设备性 ...

明白 有空我回多多跑跑车间的  有朋友在一个厂 当机修

网友I:
剑机板也没啥意思,第一次修的时候还以为贵,后来才发现这玩艺便宜得要死,根本不值得修,不过为了维持和老客户的关系还是得修,干脆自己写个维修手册,现在修起来根本不动脑袋,按手册随便谁都能搞定,50块一张。
有两次,新客户纺机上的伺服器送修,一次跳欠压,一次跳通讯。我把故障点已经精确定位了,然后报价,我TM晕,400块都不休,要我150块,其实这时对我来说就是一分钟的事情,但绝对的拒绝,不修。最后才知道,这玩艺就值几百块,还因为设备在保修期可以发回厂里保修,而导致单台设备停机时,工人没产量也不会产生工资,都在算账呀!
纺织上单机台的设备都便宜,维修价值真不高。但如果量大,自己写手册,也还是有利润的。
还是那些专用设备利润高。

网友(点评):
用伺服器的好像是山寨Gamma!超级电机和ETU&ELO分别用3个伺服器!山寨得不得了!那个TSF更难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剑机板也没啥意思,第一次修的时候还以为贵,后来才发现这玩艺便宜得要死,根本不值得修,不过为了维持和老 ...

请问你修的是什么板?我们这里的每一块板都超过2万元,修理一次1000左右!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修的是什么板?我们这里的每一块板都超过2万元,修理一次1000左右!

不晓得是啥厂家!
我对纺织机械不熟悉,我修的板子是国产的,牌子不晓得。
但听厂家的人说带伺服系统的纺机一整套7、8W,还有的5、6W,但我看控制系统区别不大,估计是软件不同。控制系统也不是纺机厂出的,都是买的上海一家公司开发的,好像是说过是山寨小日本的一个品牌。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晓得是啥厂家!
我对纺织机械不熟悉,我修的板子是国产的,牌子不晓得。
但听厂家的人说带伺服系统的 ...

好像是北越电研和青岛日发 一起开发的

网友:
光看那些圖都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