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寸LED电视拆卸后的各个主要部件

楼主(2011-11-03):
电视是一个朋友的,屏被菜刀给砍了,然后从二楼给扔了下来,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里面部件都完好,就屏坏了,拆完搁那都有段时间了,全是灰,我自己也买了台和这台一摸一样的,本想拿来做配件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用得上,现在无聊拿出来晒晒。。。哦型号好像是42E60什么的,不记得了。。。
下边两张是驱动板

下面是LED的升压板:

电源板:

逻辑板:

下面是LED,都是高亮的,每只灯有三组光源用来控制亮度,还带着很大的散热片,我点亮过,发热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这是几个LED灯管啊4个吗

网友:
可以放在网上拍卖啊,不过LED的排灯比较难换点喔。

网友:
有备无患,那一天你的坏了,只要不是学他 ,配件成套的。

网友:
还不如弄个屏在装起来就有两个电视看了

网友:
有齐内部零部件,肯定会赚不少钱的````呵呵。

网友:
此乃牛X人也!你的朋友再往下扔的时候,只想到他的电视不要了,就没想到别人的脑袋还要不要了!

网友:
看来你朋友还真牛啊

网友:
我有台 创维的,型号是47L01HF,也是屏坏了,里面配件都是好的,齐全,有要的朋友吗?  便宜出,里面所有的电源板,高压板,高清版,排线,总之除了屏坏其他都有,有要的朋友联系我QQ:357857150,,400块全部拿走!

网友:
led 的发发光管很难有坏  led电源就坏的多些

网友:
创维的屏那么不经用吗买大电视就怕这个

补充内容 (2011-11-4 12:17):
我理解成这台电视被一个菜鸟修了而且被宰了你刚好就在他家楼下就扔给你修了 理解错了不是灌水

网友(点评):
"屏被菜刀给砍了,然后从二楼给扔了下来"看帖不仔细,下次发现按灌水处理

网友:
看来楼主要先把所以部件弄干净装袋吧  别真等到时候用的时候就全不能用啦

对,是配件就应该保存好

网友:
第一次看液晶电视内部,见识。

网友A:
42寸有多少组LED呢,它是放在背光板后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寸有多少组LED呢,它是放在背光板后面的吗?

不是后面,跟灯管的屏一样,都是放在有机玻璃的两侧的,一般是上下,和灯管的位置一样,这台42寸的是有6组,上下各三组,

网友:
开了眼界,呵呵

网友:
电视里面就这点东西啊   太坑爹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东西,这就是技术的价值。其实还是屏最值钱。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