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ibm 6734-ac1 谁有电源板背面高清图

楼主(2011-11-03):
接到一ibm 6734-ac1 显示器 电源板背面 电压管理芯片旁边有个电阻掉了 不知多大 的 哪位有一样的板传个高清的图 谢谢  了

网友:
其实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根据电路图对比你的电源板 ,电阻应该能判断出来。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很伤神,要只能找找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