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1-11-03):
一摔的清华紫光显示器,外壳都碎了,一开始是一亮一灭,打开高压电源板,驱动板都没有外部损伤,用万用表测了侧桥,电感,稳压管,都没问题,没办法蒙吧,于是乎把大电容换啦,唉,奇迹出现啦,接上电,正常显示啦,窃喜于是给客户报了价,收了费拿走,谁知才过了没一天,客户就找回来啦,汗啦,说是早上开机还是一亮一灭,没办法,拆开,于是把下面的俩灯管换了,点了一天没问题,第二天一开机又出现那问题【大哥点的】汗,我又拿来点亮,闪了一下就好啦,有点了数次,没问题,哎无解啊,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
怎么不一次把上下灯管都换了 ,拆开一次都换了保险 。

网友:
把焊点请按不加焊下再把灯管全部换了

网友:
高压 问题吧,   灯管可以用可调电源试啊,  不要盲目的换    大电容    不会引起闪的

网友:
  我每次修好显示器之后所有的焊点都要加焊一遍(只是高压板)。

网友:
高压问题,建议楼主换高压,,嘿嘿。。你叛块发错了。。

网友:
给高压板没关系,碎了一般会造成灯管短路

网友:
灯管绝缘是不是没有弄好

网友:
感觉你在乱修。。。。。

网友:
把灯管全部换了吧,之前有一台Dell的就是把上面的灯管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