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主板怎么拆啊????半天没拆掉

楼主(2011-11-03):
RJ45口接触不良,网线查进去老断开。。

拆了半天没拆掉。所有的螺丝都卸了。。剩个主板,可三面都有铆钉打的固定条,往外抽光驱和VGA顶着(绿圈),往上掀固定条卡着(红圈)。。
这个机器垃圾死了,配置低还难拆。。。
有没有拆过的同学,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
背面的键盘的下面有些主板是有螺丝卡住主板的,

网友:
昨天拆了一个,我第一次拆笔记本,正在想学笔记本维修,

网友:
这样也行 你多不细心啊

网友:
我也 测过 笔记本

网友:
这个拆过..不是很难拆啊

网友:
拆机一定要细心,要注意卡扣和螺丝,有些螺丝藏在标签后的

网友:
好好 看看绝对  有螺丝或者是  卡口

网友:
拆机器一定要胆大心细、都是有技巧的 要自己慢慢来

网友:
笔记本拆装最重要的是细心。

网友:
我倒。这也来这发呀。。。。。。。。。。。。。

网友(2013-01-18):
楼主 可有此笔记本的主板图纸,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