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烙铁的使用,迷惑。。

楼主(2011-11-03):
烙铁怎样使用,为什么我用烙铁去主板上的电容,烙铁放到电容引脚上的时候,锌不会融化?非得用热风枪对着吹才好。菜鸟希望老鸟们给点帮助。。

网友(点评):
如果加过锡的话,VCORE供电的电容焊不下来,就是无铅的,都是用风枪和烙铁的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加锡,或是温度不够,

网友:
  一开始要加锡的。   不加锡的话板上原先的锡是不会融掉的。

网友:
我刚开始学习焊接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一是要注意烙铁温度,二是要加点锡。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一般是一脚接地,散热很快,一般要把温度调到400度左右才好拆,拆时要注意加锡

网友:
焊接基本功呀,调温及锡

网友:
烙铁的问题怎样把握啊?我用的是那种很便宜的尖嘴烙铁。也不知道通上电多久温度多高?

网友:
想要修好东西 必须要有好用的烙铁

网友:
工厂都是无铅的,你必须加有铅的焊锡,这样熔点低了。

网友:
不要捡便宜,用好的罗铁,才会提高维修的效率!

网友:
堆锡呗然后用手拔

网友:
先加点助焊剂再加点锡,就容易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