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CR23白屏

楼主(2011-11-03):
接台SONY机子,客户拿来时说白屏的,ATI独显的,外接没有显示,加焊显卡无效,随即换显卡,换好后还是白屏的,有时还不能启动,白屏时电流在1.4-2.01-1.4-2.01......之间跳动,不能启动时停在1.05不动,怀疑显卡没有做好,再加焊,无果,请给位大虾指教!

网友:
白屏说明屏上没工作  查下屏的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看下屏上得开启和供电,就是屏上得电路板一个保险那有没有电压

网友:
遇过一个 没修好 换显卡没用

网友:
会不会是板掉点了。

网友:
屏线检查了吗?主板接地了?

网友:
屏线,屏,都换过了,显卡确定没有掉点,确定焊接好了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那个板子不好焊的。几个桥基本上都在一团。上次换个南桥我换了5 6次才好。

网友:
应该先查屏供电和信号。。LZ一来就搞显卡,有点鲁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