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T176V白屏问题

楼主(2011-11-03):
一台金长城T176V液晶显示器,里面的屏是三星的LTM170EU-L11,不接信号线,开机白屏几秒钟后黑屏,接信号线,开机一直白屏,然后慢慢的变成了绿线屏,这种情况是不是屏有问题了?求各位师傅帮忙判断一下,是屏坏的话就不修了。补充说明一下,有时开机又可以显示上部分的图像出来(整个屏的1/3这样),但是图像不清楚,下面2/3部分白屏。

刚开机是白屏

过一分钟左右变成绿屏,

换个驱动板试过,现象一样,屏上有5V电压

网友:
重清洁一下屏线,再插上试试

网友:
量一下屏上的各个电压看有没有..VGOFF VGON.....

网友:
看看平线和升压电路

网友:
屏上面升压IC检查一下

网友:
百分之一百是屏挂了,而且无修。

网友:
这屏已经报废了,,,

网友:
    先擦下屏线    不行的话通用驱动板点屏    看是不是屏坏

网友:
不用再考虑了,绝对屏坏了

网友:
有时开机又可以显示上部分的图像出来(整个屏的1/3这样),但是图像不清楚,下面2/3部分白屏
就这个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感觉就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丢给筐筐佬吧还能挽回点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