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无供电

楼主(2011-11-03):
P4M800P7MB 主板,cpu电压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供电管理芯片(isl6566)的问题,怎么检测呢?找资料说把场管G极挑起来,测量控制芯片是否有输出...对吗? 处理好呢? 初学,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啥都没测 有什么主要的零件 也没说到  8282M 之类的

网友:
你查一下6566的37脚的ENLL。如果这脚没有到5V就是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你要查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