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3A不停地叫

楼主(2011-11-03):
联想昭阳K43A不停地叫,主板为广达LE8独显的板子,I/O 充电芯片都换过,本机电源和电池开机均正常,只有当开机插上电源时才发生叫声,叫的时候开机右下下角的电源和电池图标切换,表明是充电电路出了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什么样的声音啊  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啊

网友:
描述的清楚点吗???你只是说叫,怎么帮你???如果是你说的右下角的电池和电源来回切换,你主要查查充电电路,尤其是电源检查信号等。

网友:
确定了充电这块出问题就查查这块的电路,看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等待结果,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