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老提示内存不能read........

楼主(2011-11-03):
windows xp 老提示内存不能read........ 是系统的问题 还是内存的问题。。。。
Windows

网友:
来自: 河南漯河
建议楼主先重现安装一下系统,如果装完系统后还是出现这种问题那么多半就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系统文件缓存冲突造成的!

网友:
系统缓存,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

网友:
这个可以换个系统版本试下。然后试内存咯~最常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