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排线和排线焊接,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1-11-03):
gps导航触摸屏失灵,拆开后看到排线和排线的链接,有点担心这焊接,有没有好的办法来处理
导航

网友:
哎,急等回复

网友:
用电烙铁焊下呗。很简单,用30W就差不多的。

网友:
怕虚焊,就加焊,维修人都知道,一看就知道你焊工不行,行早就焊了。。。。

网友:
焊工是基本工 好好练习练习

网友(2012-10-31):
xx学习了 说点技术话吧

网友:
两端加锡,烙铁一烫就粘上了,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