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主板usb故障

楼主(2011-11-03):
昨天接了下来,开始是进系统黑屏,pe也进不去,系统装过 硬盘换过,数据线也换过。开始想着能开机的就没有轻易做南桥。但是确实是没半法了,换了个。能进去了,以为好了 八十块到手了。还没高兴完,想帮他装个软件,谁知道 U盘一插就死机了。麻烦了。开始还以为是南桥没做好,再做了一次还是一样。测量的都很正常。但是用USB鼠标就没问题的。进系统之前用U盘也能进PE,就是进系统后插上就死机。前面的就可以。就是后面的不行。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LZ换过系统么。。先把系统换了试下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导致这种情况的。。

网友:
系统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优盘试试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在查一下5v是不是仿低,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说了 测量的都很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盘绝对是好的
也换过

usb接口归南桥管理,哪你查查电路吧

网友:
U盘的事,我也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归南桥管理,哪你查查电路吧

鼠标能用的,你觉得会是线路问题吗???????

网友C:
你南桥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鼠标能用的,你觉得会是线路问题吗???????

是不是你的主板不支持即插即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南桥有可能是坏的,,,

南桥换了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主板不支持即插即用啊

不可能,进去后随便插鼠标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主板不支持即插即用啊

鼠标是进系统以后又插得吗

网友:
把没用的用胶枪封起来    有用的留着

网友:
主板拆过来,在外面插U盘看看怎么样,再者,量下主板的USB对地阻值。我觉得这个和前面有位朋友说,挡板导致USB短路保护很像,

网友:
挡板是原装的,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不过,我遇到,板变形的,有过这种故事的!

网友:
换机箱电源,我以前碰到过插u盘电脑死机,换一个电源OK,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