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不稳定

楼主(2011-11-03):
有时按开机键,电流0.01跳0.02不动作,有时按开机键电流0.01跳0.03再往上蹦,进系统到桌面都没问题,后来查出是MAX8734,ON5 开启信号电压偏低不稳定,是由于比较器导致,我直接将比较器PU15A和PQ47拆掉了,然后给ON5直接飞VL电压,貌似故障没有了,但是装完机器后,故障又出现了,按开机键电流0.01跳0.02不动作,没办法又拆开,怀疑PU1B性能不良,直接将它的第七脚翘起来,拆掉PC8,断开PR17,这样一来仁宝的保护就没有作用了。MAINPWON,ACON,PRECHG始终都为高电平。在裸板时候按开机键,都没出现之前的状况,以为好了,但是装完机器又来了,按开机键电流0.01跳0.02不动作,但是能进系统的时候居多,但是这样给顾客的话,如果哪次也是按开机键无反应还得返修。  怎么办呢,到底哪出了问题呢。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的话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的问题  换个试试吧

网友:
我手里也有F41A   但是待机电流是 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