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稳定的毛病

楼主(2011-11-03):
上图先

额,图有点小,大家明白个意思就行!
V星865PE-V2

    本文稍微有点搞,语言比较小白,大家别介意,就当拿来休息一下!
    这块主板还是我同事修的。怎么老是我同事修的呢?因为最近维修的比较少,剩下几个难题就一起解决了。他不泡迅围的,咱就来说说了!
    刚来的时候掉电,我同事加焊了一下内存下面,南桥上面的那个芯片。维修思路嘛......我没问。反正后来测量的时候就好了。试了好几次都没再出现掉电的情况。
    过了几天客户来拿板子。当面测量的时候也是好的。人家就拿走了。
    第二天,人家就回来了。为啥回来那么快呢?因为离的比较近。(暴汗......调节一下气氛,大家别介意哈!)
    人家说回去装上以后还是掉电。没办法,继续修呗!
    接着测量,确实掉电。那天也是比较忙,就先放下了。过了一天还是两天......再测,诶,好了!说明啥?说明不稳定呗!既然有头绪了,那就继续修啊!
     可是问题接着来了,能点亮的时候可是啥事没有,进系统玩游戏啊,一切都OK!那接下来该怎么修呢?
    对啊,怎么修呢?俺俩没辙了,俗称没有维修思路了。
    所以,在此恳请各位大仙支个招!!!!是不是V星的这款主板有什么通病啊?
    小弟再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点评):
请把你的字体全弄成黑色的。这样看着刺疼我眼睛了

网友(点评):
看图上的小芯片 可能是微星专用芯片 这个芯片是控制时序的 如果是这个 最好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看看BIOS电池有电吗、32.768有起振吗、我之前修过一块这样的,是晶振坏了,但是修好十天之后又回来了。之后就是是可以开时不可以,我怀疑是南桥脱焊,后来吹了几下总是吹不好就不修了。你同事吹的应该是V星的待机芯片。

网友A:
晶振也会引起掉电嘛?我先试试看。再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
这个板修了好么。。。我遇见一张和楼主一样情况的板。。。我也修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也会引起掉电嘛?我先试试看。再这里先行谢过了!!!

主要是这个板子的设计,所以才有这种情况。如果你修好了,你尝试把晶振拆了你就发现了。

网友:
晶振有问题应该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机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后,加焊下MSI的专用电源管理芯片,再不行就直接换桥吧。。。。。。。。。。

网友:
散热方面考虑了吗

网友(2012-09-02):
都不知道谁说的对了,我每一个人的试下看看。

网友:
有没有哪里过热

网友B(2012-10-11):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版子,我那个蛋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版子,我那个蛋疼

换南桥晶振相关的106电阻就可以解决时不时不能开机这个问题了,以前修过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南桥晶振相关的106电阻就可以解决时不时不能开机这个问题了,以前修过这情况。

谢谢朋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