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2A,2B不过维修一例!行场信号没有出?

楼主(2011-11-03):
维修了很多显卡,一般都是MOS管坏,PWM电路问题!花屏干BGA等,
今天接到一块显卡显然不一样,
当顾客面前,先故障还原是跑2A,2B不动了!当然屏是没有任何显示!
废话不多,直接上图片吧!

终于搞定了,写贴很累!希望各位拍砖头,但不要灌水啊!
总结:维修要细心,特别是小件。

网友:
心是够细的,检修第一步,外观检查

网友:
佩服佩服,学习啊

网友:
兄弟修的不错,很细心。

网友:
楼主真细心 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楼主很细心不过要纠正楼主一个错误就是 标FB 的是磁珠而不是电感两种元件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

网友:
细心发现真相啊,我想访问下楼主:当时忍着不冲动干BGA是什么心情??

网友:
楼主心细耐性高

网友:
不错,有耐心,不过维修应该是先看后做的(先观察-检测-维修-再上机),之前掉件你怎么没有发现呢?

网友A:
实地回来就这 么厉害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回来就这 么厉害了呀·

没有。一般啊!主要的是把维修成果分享出来,共同交流!谢谢支持!

网友:
楼主观察的很细  学习下

网友:
FB505打错了吧?应该是LB505

网友:
楼主这个供电座做得不错哈

网友:
好好非常好。好的不的了

网友:
太佩服了啊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B:
那个要PDF原图可以留言带个邮箱。

网友:
能把你测量显卡的小工具发来看看吗,我一直不太清楚显卡的电压大师们都是怎么测量的,直接在主板上通电测试吗~!希望能给予解答~!

网友(点评):
制作好的工具已经发出并带有简单电路供电图!

网友:
楼主 你太细心了!赞一个!

网友(点评):
做事要细心!特别是维修!这个贴子主要是为了交流!

网友:
不是上主板上电,测量电压的!那样太不方便了!
[我成全你了,直接上图!

网友:
高手啊!  也很细心! 支持

网友(点评):
我一般啊!主要为了分享,交流!

网友:
还有一个头,在首帖有了,你详细看啊!

网友:
细心是必须的有些时候并不是修不了而是不够细心没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点评):
你说得很对,有时候需要细心!

网友:
的确,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点评):
你也很细心啊!你是在本本教室坐在我后面那个吧!!哈哈,,看到你了。

网友:
够细心,不仔细看那个地方掉元件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是的,做维修板卡要细心!饼哥都强调过了!

网友:
电路知识加经验叫耐心等于成功!

网友(点评):
我的电路知识不是很好!加上我还没有成功啊!

网友:
小小显卡,铺文撒墨,修出大才华!

网友(点评):
是啊!有时候不要小看东西!小工具大作用!

网友:
单独测试显卡的工具很给力~

网友(点评):
小工作大作用!!!不得不给力!

网友:
真细心!看来目检还是十分重要的。值得我学习的精神。我就是不喜欢目检

网友C:
后面贴片不掉的话是不是要考虑晶振和刷BIOS了?

网友:
我是先粗糙看一下,没有问题我就测量电压了!谢谢你的参与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贴片不掉的话是不是要考虑晶振和刷BIOS了?

是啊!考虑晶振、BIOS,BAG!!!哈哈

网友:
有些板子是很难看出是不是掉件,厂家本来就没有安装,还空着位,让人判断是比较难的,有相同的类型的可以比较好办些,介绍些经验哟、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真的很给看出来!我看了很久!终于看出来!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啊。 维修显卡时间不短了吧。

网友:
技术是在后期培养的   细心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 细心,给我发一份PDF图纸348825673@qq.com

网友:
那个玩意掉了,哈 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要PDF原图可以留言带个邮箱。

PDF麻烦发我邮箱一个,十分感谢116390854@qq.com

网友:
不错 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
  很细心啊,,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左边的饼哥吧!!我估计你技术和饼哥差不多了!!谢谢参与!

网友:
还是谢谢你的分享,图片也拍得不错,辛苦了~

网友:
修理这些东西够细心的,也有耐心,也有能力

网友:
上次一个客户也是拿一片显卡说是偏色的,我当时很忙就说可能是桥的问题,做桥要不要做,要做就留下来,客户说要做,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就去修那片显卡,打三基色的值发现红色对地无穷大,到显卡的反面看了一下发现掉了一个电感,于是在料板上拆一下换上去就OK了。价钱还是按做桥的算。

网友(点评):
三基色是只要打值和细心看RGB的线路元件!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回复!

网友:
厉害。8500的卡,我通常就烤一下GPU,不行就当料板,佩服!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回复!我一般,此帖主要是为了分享!

网友:
顶下,学习中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回复!我一般,此帖主要是为了分享!!!

网友:
楼主那个供电座时怎么做的   可以教一下我吗?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回复!我一般,此帖主要是为了分享!可以啊!不过要等我有时间!上面有QQ可以加我!

网友:
细心呀!学习下!

网友D:
2B的故障,是核心没有读到BIOS,怎么会有行、场同步信号?这种故障有很多种情况,掉了个元件简直就不值一提。等你修卡修多了就知道,同样是跑2B不亮的故障,难题多得是呢。

网友:
LZ高手,想要一份图纸,dungen@126.com 多谢啦

网友:
楼主,你的外接电源是怎样做的?看起来很不错嘛

网友:
楼主的显卡供电的小工具真不错。能不能上图是这么做的和图纸。

网友(点评):
还可以吧!

网友:
艾尔莎的这款显卡GPU问题的也挺多的

网友(点评):
不太清楚,我遇到就这种问题!主要是为了分享出来给大家

网友:
维修讲的就是细心胆大。修这卡,干GPU不划算吧。

网友(点评):
是啊!干GPU不划算

网友E:
你的供电座学习了,硬盘的供电接口?呵呵...
修密集小元件类的板,外观检查是第一步...
写帖很累,辛苦啦...

网友(点评):
供电接口一头是PCIE我割下来的,加一头是主板电源座上的!!谢谢你的回复参与!你上面帖有图片!

网友:
02 技术已经得到认可了,进步不少。向你学习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回复!!!欢迎多多交流!明天打算发一个液晶的上来!

网友:
图文并茂  。。。。。。。
兄弟费了不少时间吧...

是啊!费了不少时间!希望你能帮我加点分啊!

网友:
显卡供电的工具做得不错!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文章写得好啊  以后继续啊

网友(点评):
认为我写得好就帮多传传,建议申请加精!

网友:
显卡供电的工具做得不错,感谢楼主已经传给我清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2B的故障,是核心没有读到BIOS,怎么会有行、场同步信号?这种故障有很多种情况,掉了个元件简直就不值一提 ...

一般显卡核心背面的电感掉了都会2B  显卡真正难修的问题不是2B 是2D  老头速度搞出来个结果让我分享下。

网友(点评):
2B的故障可能有好多种,除了掉电感、BIOS出错以外,显存、PLL、电压不正常、核心内部与BIOS通讯原因都有可能。哪里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怎么不从行场信号开始打阻值呢?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显卡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供电座学习了,硬盘的供电接口?呵呵...
修密集小元件类的板,外观检查是第一步...
写帖很累,辛苦啦...

呵呵,我也跟你学习弄一个,测试显卡供电就方便了...

H55
头像不错。。。。。。。。。。。。。。。。。。。

网友:
哎呀,本来是给  mmbest  供电接口一头是PCIE我割下来的,加一头是主板电源座上的!!谢谢你的回复参与!你上面帖有图片!  这个帖子发表评论的,怎么给自己评论了.呵呵...

呵呵,先照着MMBEST的供电接口一头是PCIE割下来的,加一头是主板电源座上的
方法弄个,测试显卡供电就方便了...

网友:
作为新手,我恳求楼主赐教,显卡在离开主板,怎么样能加上电压,然后测量电压值!!!!!!谢谢!

网友:
恳求楼主传授,显卡供电座的制作方法  谢谢  等!!!

网友:
思路是正确的,检查还不够仔细,我拿到件了都是仔仔细细的搜一遍再量电压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有细心啊,真有学到很东西啊

网友:
发的好仔细呀

网友:
楼主修的非常仔细啊,如果有图纸就可以看看那个是什么电感了、

网友:
都是新手   都是要慢慢爬起来走向高手的

网友:
这种问题,要很细心呀,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小工具不错,都需要怎么做说一下

网友:
确实不错,维修确实要细心。往往一些不起眼的小问题容易被忽略。但确又是要命的问题。

网友(2012-05-02):
应该是电阻掉 导致GPU工作不完全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