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NK90Z可以用stps4045cw代换吗

楼主(2011-11-03):
ATX电源里的一个元件标示为“W9NK90Z”元件击穿。网上查了一下,是一个MOS管。

再另一个坏电源中找到一个外观一样的元件,表示为“stps4045cw”,这个元件网上没有查到它到底是MOS管还是三极管

不知道这两个元件可以互相代换吗?

网友:
好象可以啊  呵呵

网友:
这个电源的故障是通电无待机电压,拆开后测到散热片上的这个管子击穿。这个管子应该就是大家常说的辅助电源开关管吧?

网友A:
肯定不能换的。9NK90是场效应管,而4045是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换的。9NK90是场效应管,而4045是整流的。

谢谢。幸亏没换啊。

我改根据什么参数来代换这个场管呢?

又找了一个标示为 TOSHIBA K2064 9L的元件。

网友A:
一般场效应管XNY把其参数都在型号上体现了,X表示电流,Y*10表示耐压。9NK90:9A,900V的。有很多管子可以替代的,K1358,K2654,K2611等。

网友:
是辅助电源开关管就用2N60、2SK2645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场效应管XNY把其参数都在型号上体现了,X表示电流,Y*10表示耐压。9NK90:9A,900V的。有很多管子可以替 ...

我在6楼说的那个K2064可以代换吗

网友:
K2064耐压只有300V,不能代替的。一般辅助电源不会用9NK90的。

网友:
一般电源里的辅助开关多采用600V、2A的如2N60或600V左右 1A例如5H0165R,9NK90应该是电源的主开关管吧,而且是成对应用的,楼主应该搞清楚是了坏了那才报出来,不清楚也可以拍个图上来

网友:
辅助电源管场管用2N60或者4N60、8N60即可。

网友:
先搞搞清楚在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