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 开机闪亮不到一秒即黑 指示灯常绿 求思路

楼主(2011-11-03):
今天收到AOC 912s  液晶显示器  症状是开电脑等到windows滚动条后就黑屏  过后还能听见windows的启动声音  关掉显示器再开  屏幕正常显示不到一秒钟后就全黑  反复如此   希望大侠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高压 问题!!!

网友:
这是高压保护遭成的 看下灯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收到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我顺着思路继续看看

网友:
高压引起的电路保护,高压电路和灯管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测量了一下  高压部分电信号  12伏和5伏的输出均正常而且稳定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灯管坏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你重新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是灯管坏了     或高压板   一般你可以用4灯点下灯管    灯管没问题  在 考虑高压板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 找片高压板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