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RF634A是什么管子 在CRT显示器 参数、代换

楼主(2011-11-03):
求IRF634A是什么管子 在CRT显示器 参数、代换

网友:
N沟道场效应管,IRF634B也可以代换

网友:
IRF634A        200V/9A/75W/NMOS
630、634、640等均可代换。

网友:
N型MOS,用在二次电源和S矫正电路。

网友:
行二次电压。。。

网友:
这个管子很多显示器都有,应该没有必要用其他型号代换,遇到报废的显示器拆几个好了

网友:
行二次电压,B+回路中器件

网友:
二次电源开关管。

网友:
新人同来学习

新安江 -2 不知道灌水要扣分吗?

网友A:
有时找不到行推动管,我也会装个630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找不到行推动管,我也会装个630上去。

要看什么机器,630的耐压太低了。功率倒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