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47

楼主(2011-11-03):
长城M247 屏上刚开机的时候有点波纹,驱动板换过,电源板上的12V 5V 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请教高手 帮助

网友:
先把问题根源找清楚,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这一块的,找个好的屏换上试下 ;如果是屏的问题只有放弃了~~

网友:
要不换通用板代换,确定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大哥 这个是24寸的 根本找不到代换的 驱动板啊 淘宝上都没的 我还是找的原装版试过的 没有用,怀疑问题是不是在电源板上啊?

网友:
有时候还有切换屏幕的时候还会黑屏,要关掉再开 ,才会亮,黑屏的时候灯管是亮的,

网友:
电源板上 的大电容换过了吗 ?有时候大电容失容也会引起你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