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m3怪问题

楼主(2011-11-03):
这张主板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我放了一下电就好了,我装完系统重启就过不到内存了。在放一下电有好了,在重启有过不了内存了,求求高手解答

网友:
看你这个难,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了啊

网友:
这种应该不属于额

网友:
你用的是667的还是533的内存,如果上533的还有 这个问题 话,那就考虑北桥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6986-1-1.html

网友:
没过内存的时候,内存电压来了没,电压正常就是内存的问题了。还有考虑刷BIOS和加焊南桥。。

网友:
先换根原装内存吧,

网友:
我以前有这块板,卖了,这个问题是内存引起的,因为原来设计是533的,用667及以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如用667的放电后,进CMOS内存设置为手动的,延时之类的也要设置,具体的不记得了

网友:
老兄,你的问题弄好没,我有一台方正机给你的问题一样,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哦,对啦。BIOS刷过,北桥也焊过,内存不过的时候,内存电压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