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屏电路中一贴片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1-11-03):
今天修的一台 美格-WG94K 屏电路中一贴片三极管型号!
上面写着 : 95 K6  求可代替的型号!

dbw2174 -1 上面就一个场馆啊 还用问哪一个

网友(点评):
你指哪个元件,用红线标示一下?

网友:
你这个屏是什么型号 ..

网友:
有一样的,尽量找一样的型号拉

网友:
拜托这个是1117好吗?应该是-33的

网友(点评):
不会连1117都不知道吧? 他都没说是U1还是U2呀?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的  在别的屏上找找

网友:
应该是个PNP的吧。找个试试吗

网友(点评):
旁边的板号明显是U1 肯定是1117

网友:
屏型号 : PV190WLCM
  这型号的屏我还同见过哦..你拍照上来...屏电路板..屏背面.

网友:
应该是1117啊,供电用的

网友:
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这个参数要查过才知道了。先找个-2.5的试试,不行就找个-3.3的就行了

网友:
应该不是三极管的,应该是稳压管来的

网友:
看形状可好像是个稳压器来的

网友:
上淘宝问问。

网友:
你先测量一下它什么样的管子啊!

网友:
1117吧还是跑下线吧!

网友A:
记得应该是5V电压转换12V和24V。
这个好像是12的稳压,找个稳压的上吧。
屏这个不会烧坏的。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应该是5V电压转换12V和24V。
这个好像是12的稳压,找个稳压的上吧。
屏这个不会烧坏的。放心

哦!
多谢啦!已经解决啦!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的?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多谢啦!已经解决啦!

- - !
急着要,拿去叫人帮我修了!
只知道有个IC坏了,那个没问题!

网友:
哦  不好意思好像我扣错分了  本来是想扣那个人点评问你是哪个元件让你标识一下的人的   结果没想到扣的你的
没扣过分 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呵呵
没事啦!
激励我发帖回帖!

网友:
这个应该是DC-DC ,最好找到一样的屏上换...

网友:
樓主,負責任的告訴你,這不是三極管是LDO。
你找一顆2.5V LDO就OK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新手就是天天好心情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三极管,三断稳压管吧

网友:
屏原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只有灯管亮!
那个管子很烫手,而且电压一直跳!

那你就没有找一个好的电源和信号板试试呀,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信号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