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7V+ 有黑边

楼主(2011-11-03):
用了5年的AOC 177V+ 17寸LCD,使用1280*1024分辨率 右边有一条黑边,使用1024*768以下分辨率则没有问题!已排除显卡系统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显卡

网友:
有没复位试下.

网友:
副为,可能是不支持,

网友:
自动调节试过没有哦,
不行重写MCU程序

网友:
估计是mcu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是CRT吗?带宽不够吧

网友:
CRT?显卡高档,屏不支持吧

网友:
重新写下程序 写不过 来就是屏坏了 一般都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