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机了,那个路由器的灯还亮着的??

楼主(2011-11-03):
为什么关机了,那个路由器的灯还亮着的??是不是网卡有问题??高手指点!!
路由器

网友:
正常的拉,,

网友:
正常的,你的网卡支持远程呼醒,你把主机的总电源拔了就不亮了
同意楼主:
0.0
iamzzl
同意楼主:

网友:
4楼的正解

网友:
网卡高级就那样的

网友:
进BIOS把启动设备里的网络唤醒关掉就好了

网友:
可以进入BIOS关掉的,就是那个WAKE UP,你找找吧,记得好像是在周边设备那一项里。

网友:
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是呀,你关机不关电源就是这样的,因为网卡上还有3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