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英Enlish,硬是要按任意键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1-11-03):
开机显示

  Verifying DMI Pool data......
  Err 5:Error finding vfloppy.sys
  Err 5:Fake floppy driver not found
  press any key
  软驱关了,硬盘也是第一启动,光驱没有

网友:
重设一下硬盘的MBR试试

网友:
楼主装一件还原了把,没装完或者没装进去就这样,清下硬盘的MBR就好了

网友:
系统里装了虚拟软驱,换个系统

网友:
进系统把多余的没有连接的设备卸载了试试

网友:
coms电池放放电试试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种现象,是我装一键还原没有成功造成的,重新分区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删掉硬盘分区,重新分区安装系统

网友:
先清BIOS  再系统。

网友:
能进PE的吗?

网友:
试试把Cmos里面的Floppy设置为None(无)。

网友:
重写硬盘MBR,您会有惊喜……实在不行重新分区绝对惊喜

网友:
问题已解决,就是MBR引导错,感 谢

网友:
学习了原来我也见过这种问题 一直以为是BIOS 有问题!!

网友:
重设一下硬盘的MBR   再装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