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17 显示器 花屏后白屏

楼主(2011-11-03):
客户送来的时候 开机LOGO 显示花屏,拆机后发现驱动板电容鼓包,心想这下可捡漏了,嘿嘿。。打发客户走了后,换好电容,开机后LOGO显示正常后,屏的上半部分有彩条,白的,蓝的,红的,下半部分黑屏,接着白屏,显示BURNING, 我查了屏的供电4.92伏,应该算正常啊。 现在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主控芯片坏了,17的屏 我没有通用的驱动板代测。  机器型号是LW171B   电源是外接适配器的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然后看看电源板可能还有毛病,引把电源板离屏远一点,开机接信号试试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我是刷了下MCU程序 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完蛋了 ,我没有刷程序的东西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屏的主芯片不稳定

网友:
找套板  点一下屏再说  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故障找到了 ,驱动板主芯片的故障,现在有信号的时候显示正常,没有信号就会出现屏的上半部分蓝白红色相间的横条,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跟客户说说这样可不可以接受,不能接受只能加钱,刷程序了。在百度搜了搜 属于通病 呵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了  呵呵

网友:
  可能是屏线脏了  擦了屏线不行的话  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