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呈45度的水波纹

楼主(2011-11-03):
昨天接到一台宏基的液晶显示器,型号是AL1916WA,液晶显示器有呈45度的水波纹,
怀疑是滤波不良,拆开来看,电容没有鼓包现象,
有把屏线的接口用酒精擦洗过了,故障依旧,
换个驱动板,问题仍在,后来又换了一个带磁环的屏线,还是不行,
还换过几十块钱一根的VGA线,
换过机器,有一台联想的显示器有点状虚线,换了一个机器好了,但这台宏基显示器不行
上网上看说有好多2线显示器都有这毛病,而且不会退货。
问大侠们还有修过这样显示器的,帮兄弟参谋一下是那边问题啊。

网友(点评):
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需要换屏里面的那层偏光膜。

网友:
不是的,就是面板的问题

网友:
好几个方面都会造成这种情况哟。如滤波不良,显示板等都会引起这种情况。要仔细检查

网友:
能搞得我都搞过了,偏光膜没敢弄哦,害怕进灰。

网友:
学习中。。。。期待高手答。。。。。。。。。

网友(2012-03-21):
我也很期待,,手上正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正在发愁 ,无从下手,

网友(2013-06-21):
我也很期待,,手上正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正在发愁 ,无从下手
海尔19寸的???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