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pp38l大短、掉电修复记

楼主(2011-11-03):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DELL的本子,说是不开机。接机先接电源测试,按开关可然不开机,当在我拔适配器插头的时候看见适配器上的指示灯根本就没有亮,第一反应适配器有问题。用万用表一量真的没有电压。那就再试一下吧,拔下插头重插一下,指示灯亮了,再把适配器的插头插到电脑上,指示灯又灭了。哦原来是电源保护。刚开始没有注意。适配器保护那一定有严重的短路。二话不说先拆机吧。先看电源接口有没有短路。上图

1、2脚接20V ,打值600以上接口没问题,第二个PQ6.P管也没有问题,再查PQ6.5678脚值600以上也没有问题。追查+DC-IN-SS
到PQ5第4脚值600以上。当查到PR77这个电阻时发现问题。
PR77是两个保险电阻并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四个脚都是通的,20V过来为MAX8731的27、28脚供电。一心以为是这个芯片短路,直接拆下来,还是短。再拆掉PR77测得2脚的对地值0.16.那就是+PWR_SRC后面短。先查图纸看看+PWR_SRC都到什么地方
一看到这里心都凉了。这么多要拆那不是好的也搞坏了,这时想到了烧鸡大法,从PR77的第2脚引线接上稳压电源先用的1V。因为短路严重没敢用太大的电压。接上电流直接到2.5。我汗,还好只用了1V的电压。一边接着电源一边在板上抚摸。可是烧了两分钟也没有发现发烫的,可能是短路严重电阻小,电流低发热不太明显。慢慢加大电流,电压,一边加一边手心在冒着冷汗,可然当电流加到3A时电压大概在2.5V。稳压电源保护了还是没有发现明显的发烫者。这时拆下电源。仔细想了一下。怎样才能让这个最魁祸首蹦出来呢,拆元件明显不是好办法,太多了啊。还是想办法烧。稳压电源上不去,那就找一个能上得去的不保护的,在工具堆里找啊。找到两节干电池。一量还有电,那就上它了接到刚才那个引线上。两节有3V的电压,电流大概也有3、4A了吧。继续在板上抚摸。不到一分钟,电池热了,一只手还在板上寻找。一会在CPU供电处发现了问题。上图
因为这三个管都在一起都比较热。也不具体是那一个,不管那么多先拆了。拆下来再量,还是短,这时心真的凉透了。把这三个管量一下吧,具然没有什么问题,那它怎么发热呢,休息了一下等板子冷了,再上电池接着烧,重点还是这一块。在这几个管子边上又热了再多烧一会吧,可然真凶出来了,然来在这几个管子的边上有两个贴片的电容PC11、PC13发烫,它把热传到管子上的。唉,终于是找到了,拆下两个电容量,可然PC11的值只有0.15。PC13是好的。从台机主板拆下两个差不多大小的电容。再把刚才拆下的管子装上。再测PR77的第2脚不短了。接适配器也不保护了。终于是松了一口气。按开关板子上电,心里正乐呢,上电不到5秒掉电。心也一下子跟着掉下来了。再怎么样机子还是要修的啊。坐下来点了根烟,稳定了一下情绪。一边抽着烟一边想,这个掉电应该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首先想到的就是CPU电压。接着查吧,先查待机。+3.3V_ALW、+5V_ALW上图
+3.3V_ALW正常,+5V_ALW没有。在这里也纠结了一小会,想到DELL有的机子按开关后才有+5V_ALW。按下开关果然+5V_ALW出来了。接着测其它电感,因为掉电只能按一下开关测一个。除了CPU供电其它正常,问题就是这里了,先前的判断是对的,找到CPU供电的芯片ISL6262A如图
供电20、22、31、48脚分别是19.8V 5V 5V 3.3V 正常,开启脚不知道是那个,开始以为是14、15脚,查图纸这两个信号是从CPU座里出来的,应该不是了,再就是47脚CLK_EN#,这个脚没有电压的。信号在图纸上找不到来处,想了下应该是从时钟到北桥到芯片的,就试着压了下北桥。好像有一点跳变,心想可以北桥有空焊,不管了,直接上BGA加焊,冷却后再次上电,呵呵,不掉了。兴奋啊,上U、内存接屏,再次开机,漂亮的DELL出来了。这下真的是松了口气。一看时间都快0点了,赶紧装机。装上硬盘和风扇,这个机子硬盘是直接装在板上的。装好底座各个接线接好,再试一次吧,开机正常,风扇怎么不转。真是好事多磨,拔下风扇接口量一下,有5V啊,难道风扇也坏了。用稳压电源试了一下,好的。可能是温控在作怪吧,不管了,直接把温控线拔掉。再次试机一切正常。东西收好都12点半了,由于时间没拍实物图。
最后附上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
楼主跑电路的功夫了得

网友:
正在修大短的呢

网友:
虽然比较复杂,还是看明白了,,不错,,

网友:
看来下6262A的方框图,47pin CLK_EN应该是6262发出的信号开启时钟用的,6262的开启信号应该是44pin VR_ON,不知楼主为何做北桥出的CPU电压?

偶也郁闷了,,47PIN CLK_EN#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吧!居然做北桥干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分析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手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兄弟,你狠,你牛,对主板供电和时序这么了解,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这样的经验,必须是老手,楼主修笔记本多久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水平呀

网友:
我也有此疑问,47PIN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这个脚上写的PAD_PT1可能只是一个测试点没接什么吧?CPU电压没有你咋弄到北桥正常了。

网友:
过程有点曲折,结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CPU没有出电压干北桥的事吗?

网友(2022-12-31):
楼主辛苦了,这么多内容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