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问题

楼主(2011-11-03):
台式机老是坏系统是怎么回事呀,装一次管一个周又坏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中毒吗?你每次装系统只看C盘?应该是你后面的盘符有病毒,进PE看下吧,把能清理的清理了!

网友:
哦,好的,谢谢呀

网友:
换个硬盘重新做系统!

网友: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把硬盘全格了或扫描一下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