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笔记本的适配器可以修吗

楼主(2011-11-03):
适配器不能充电了,如何修
笔记本

网友:
那个东西 貌似是一次性的 做好了 就不能拆开了 。没法修 换一个把

网友:
仅仅不能充电的话,不一定是适配器坏,代换或测量一下,若是正品的话还是值得一修!

网友:
里面无非是开关电源,可以维修,但基本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个真的莫法修!

网友:
为什么都说不可以修,其实查接头是不是开路,大部分都是线断引起的, 然后拆壳查一下,毕竟没多少东西的,就是拆壳是个技术活,要点耐心。

网友:
那壳好像很紧的,不容易折。

网友:
壳太难敲开了。。很容易把里面的半搞坏。

网友:
的确是很难拆的
我用锯锯开过,不过要小心,别把里面的板子,元件弄坏了.

网友:
壳很难打开的,小心点拆

网友:
可以修的,小心点拆壳,看看里面哪一个零件不正常,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多些

网友:
请先确定是不是适配器出问题。如果单纯是不能充电。也许是电脑本身有问题。

网友:
可以修的,用平口的螺丝刀和锤子就能拆开。

网友:
拆这东西麻烦啊 直接砸地板吧

网友:
想修的话完全可以修的,不过非原装的也不值得修。

网友:
毫无疑问,可以维修的

网友:
修理的话,先要有开关电路基本知识,最起码也要知道那儿是那儿。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A:
能修。要打开看一下情况才行。

网友:
就是一开关电源,当然能修, 不过新的只卖25. 如果是你维修人员, 你收别人多少钱? 如果你是自已学着修,去趟电子市场车费加上买个开关管花的都不只25. 修有意义么。

网友:
原装值得修回来用用

网友:
能修 但是没有维修价值 新的也就20-30 元

网友:
能修,但是不好拆开,修完后,好难看好难看

网友(2011-12-23):
确实不好拆 我拆了好长时间都没反应 看样只能往地上摔了

网友:
换掉算了吧!

网友:
谁去修他不挣钱 有那时间修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