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所有借口金属的都带电是怎么了??谢谢

楼主(2011-11-03):
笔记本所有借口金属的都带电是怎么了??谢谢

网友:
笔记本所有接口(金属的)都带电是怎么了??谢谢

网友:
漏电了吧。

网友:
可能是静电

网友:
不会吧,怎么会有这种现像?

网友A:
漏电,或者是静电! 楼主碰上这种机子。呵呵  有的修了。。。

网友:
都会有的静电,家有地线就不会那样了,没有的都会那样

网友:
这个电你是用万用表测的?还是用测电笔测的?笔记本这最高压的输入电压才20V。笔记本又在正常工作,有影响吗?

网友:
用手机  可以感觉到点击啊,就算地线为什么别的机器就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或者是静电! 楼主碰上这种机子。呵呵  有的修了。。。

很难修吗?不过不影响正常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