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看看那里问题

楼主(2011-11-03):
我移植了一个网页,但是运行时说数据库连接出错,请检查连接字串。请大侠看看哪里错误!
原来的网页都能运行,就是移植的网页不能运行。conn.asp代码是原来的(附后)
下面的代码是移植的网页:(后台管理网页)
<!--#include file="../../conn.asp"-->
<%
PagePath = "../../"

Set Qsite = New Site_Class

Qsite.SiteConfig_Master()
%>
<%
dim action,id,dmname
id=request.QueryString("id")
action=request.querystring("action")
dbmname=trim(request("bmname"))
select case action
case "add"
set rs=server.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rs.open "select * from lyy_bm",conn,1,3
rs.AddNew
rs("bmname")=dbmname
rs("link")=trim(request("link"))
rs.Update
rs.Close
set rs=nothing

case "edit"
set rs=server.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rs.open "select * from lyy_bm where id="&id,conn,1,3
rs("bmname")=dbmname
rs("link")=trim(request("link"))
rs.Update
rs.Close
set rs=nothing

case "del"
conn.execute ("delete from lyy_bm where id="&id)
conn.close
set conn=nothing
response.Redirect "bm.asp"
end select
%>
<html>
<head>
<title>便民服务管理</title>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link rel="stylesheet" href="style.css" type="text/css">
</head>
<body>
    便 民 服 务 管 理
  </tr>
  <tr>
    <td bgcolor="#FFFFFF">

        <table width="98%"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1" cellspacing="1" bgcolor="#D6DFF7">
        <tr align="center" bgcolor="#FFFFFF" height="20">
          编号
          网站名称
          网址链接
          管理操作
        <%set rs=server.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rs.Open "select * from lyy_bm order by id",conn,1,1
                  dim follows
                  if rs.EOF and rs.BOF then
          response.write"暂无便民服务!
"
                  follows=0
                  else
                  do while not rs.EOF
                  i=i+1
                  %>
        <form name="form1" method="post" action="?action=edit&id=<%=int(rs("id"))%>">
          <tr bgcolor="#FFFFFF" align="center">
                  <td><%=i%></td>

            <td><input name="bmname" type="text" id="bmname" value="<%=trim(rs("bmname"))%>" size="12"></td>
            <td><input name="link" type="text" id="link" value="<%=trim(rs("link"))%>" size="20"></td>
            <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修 改">
                  <input type="button" name="DEL"id")%>&action=del';}return false;}" value="删除" >
            </td>
          </tr>
        </form>
        <%
                rs.MoveNext
          loop
          follows=rs.RecordCount
          end if%>
      </table>

    添 加 便 民 服 务
  </tr>
  <tr>
    <td bgcolor="#FFFFFF">

        <table width="98%" border="0" align="center" cellpadding="1" cellspacing="1" bgcolor="#D6DFF7">
        <tr align="center" bgcolor="#FFFFFF" height="20">
          编号
          网站名称
          网址链接
          确定操作
        </tr>
        <form name="form1" method="post" action="bm.asp?action=add">
          <tr align="center" bgcolor="#FFFFFF">
            <td><%=rs.RecordCount+1%></td>
                <td><input name="bmname" type="text" id="bmname" size="12"></td>
                <td><input name="link" type="text" id="link" size="20"></td>
                <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3" value="添 加">
          </tr>
        </form>
      </table>

</body>
</html>
---------------------------------------------------------------------------------------------------------------------
conn.asp 代码:
<%@ LANGUAGE = VBScript.Encode %>
<%
On Error Resume Next '容错声明
Response.Buffer = True

Dim Conn,Db,PagePath
Dim Db_C,Conn_C
Dim Qsite

PagePath = ""

Db = "Data/userabc.mdb"

Db_C = "Data/Cdata.mdb"

Session.Timeout = 60

Sub ConnectionDatabase()
        Dim ConnStr

        ConnStr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 & Server.MapPath(PagePath & Db)

        On Error Resume Next
        Set Conn = Server.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Conn.open ConnStr
        If Err Then
                err.Clear
                Set Conn = Nothing
                Response.Write "数据库连接出错,请检查连接字串。1"
                Response.End
        End If
End Sub

Sub ConnectionDatabase_C()
        Dim ConnStr

        ConnStr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 & Server.MapPath(PagePath & Db_C)

        On Error Resume Next
        Set Conn_C = Server.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Conn_C.open ConnStr
        If Err Then
                err.Clear
                Set Conn_C = Nothing
                Response.Write "数据库连接出错,请检查连接字串。2"
                Response.End
        End If
End Sub

Sub F_Sql()
        Dim Q_Post,Q_Get,Q_In,Q_Inf,i
        'Q_In = "'|and|exec|insert|select|delete|update|count|*|chr|mid|master|truncate|char|declare"
        Q_In = "'|exec|insert|select|delete|update|*|chr|truncate|declare"

        Q_Inf = Split(Q_In , "|")

        If Request.Form <> "" Then
                For Each Q_Post In Request.Form
                        For i = 0 To Ubound(Q_Inf)
                                If InStr(LCase(Request.Form(Q_Post)) , Q_Inf(i)) <> 0 Then
                                        Response.Write("请不要在参数中包含非法字符尝试注入")
                                        Response.End()
                                End If
                        Next
                Next
        End If

        If Request.QueryString <> "" Then
                For Each Q_Get In Request.QueryString
                        For i = 0 To Ubound(Q_Inf)
                                If InStr(LCase(Request.QueryString(Q_Get)) , Q_Inf(i)) <> 0 Then
                                        Response.Write("请不要在参数中包含非法字符尝试注入")
                                        Response.End()
                                End If
                        Next
                Next
        End If

End Sub

F_Sql()
%>

网友:
太艰难啦!

网友:
本人新手,这是什么

网友:
还有,你是不是就是连不上网啊,如果是的话没必要这么复杂啊

网友:
这是与硬件学习吗?

网友:
这个要找编程的高手吧。。汗,俺不懂

网友:
都不知你在说什么????

网友:
。asp  这个不懂的

网友(2011-12-03):
英文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