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AX1MB6F1 REV:F 这个BIOS谁有?

楼主(2011-11-03):
DAOAX1MB6F1  REV:F 这个BIOS谁有?这个本不工机,待机电流是0.008a 按开关 到0.012A 掉电又回到0.008A ,KB3926QF-D2 的ACIN没电压 ,KB3926QF D2也换过一个了,待机5V和3.3V都有,开机键也是3.3V,19  NBSWON#     3v-0-3v (电源开关脚有跳变) `
37 ECRST             3.3v
90 DNBSWON#    3.3V
93 ECPWROK        无电压无跳变
95RSMRST#        无电压无跳变
98 SUSON             无电压无跳变
99MAINON            无电压无跳变
127LID_EC#         3.3
EC 工作有什么条件呀?
电源时钟正常
想找个BIOS写一下

网友:
电源口上的指示灯不亮,按下开关后,电源口上的红灯闪一下

网友:
BIOS 从基地下了一个,我试试

网友:
这个BIOS基地自己找撒

网友:
写了BIOS了不行

网友:
KB3926QF-D2
这个块的的工作条件都有哪些???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子只,怎么只有板号?说清楚了没准能找到

网友:
你的思路很乱呀,32.768KHZ正常吗?PIN128 BIOS CS#能看到波型吗?

网友:
机器应该是DV6或者是DV7-4000的吧    是I3 I5的机器   不知道你的是蓝色PCB还是绿色的PCB啊    不过小心啊   这机器是2个bios的

网友:
HP  CQ42   CQ60C

网友:
自己返译这个块的英文说明去 了!!!

网友:
大侠你看下SB,,,HM55的

网友:
谁有 KB3926QF-D2  的资料呀?英文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