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主板进系统花屏 南桥升温快 好花屏

楼主(2011-11-03):
        请问下技嘉G31M主板。进系统花屏   南桥升温过快  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的解决办法

网友:
沒呀     問題  麻煩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加韩北桥

网友:
测过桥的供电,有没有变化。

网友:
换个显卡啊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试一试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大都 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集显的话,内存和北桥有问题。加焊一下桥,或者换内存、

网友:
上面几楼有几个我赞同,加焊北桥,是北桥影响的。。。

网友:
北桥正常  南桥温度有点高    我在南桥上加了个显卡风扇    主板OK了 呵呵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

网友:
集显花屏肯定是北桥

网友:
集显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
这块技嘉的板我搞好了   现在用的一点没事

网友:
这样就修好啦 厉害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南桥供电低,还有你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我真不明白这跟南桥扯上什么关系
显卡做为高速传输设备是由北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释下 为何是内存问题呢?? 谢谢

经验,台式机集成显卡花屏大部分都是内存的问题,你说的为什么,内存就相当于独立显卡的显存,如果内存有问题的话肯定花屏了。

网友:
恩 谢谢解释, 这个我没见过。 记下了。

网友:
北桥虚焊与是坏。

网友(2011-12-06):
楼主说在南桥上加风扇加风扇解决的花屏问题是有点说不通的,说不定故障还是会出现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一般是内存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