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求解……

楼主(2011-11-03):
接同行的一片主板,型号915GVPC/D910GLPC,为方正品牌机主板,拿来的时候故障为不触发,量触发条件都满足,怀疑短路保护,后来上假负载强制触发,听到CPU供电上管嘶嘶声,断电测量CPU供电上管坏了,MOS管型号504 T60 N02R 电源IC 为ADP 3418K,其中MOS管为直插式的,找不到原型号代换,找了一粒09N03L代换,ADP 3418K用ADP 3110K代换,开机后自动触发,并且正常跑代码,空板通电了几个小时,除了MOS有些烫手之外没其他问题,后来想接显示器试机时,接显示器后跑代码到2A就掉电,单接VGA线也掉电,接线之后掉电不能触发,拔掉VGA线触发正常。

求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
mos管烫手的话 那还是不对啊  你还是查查电压 是不是不稳定啊 要么就是ic还是不对吧

网友:
电压不对,引起的掉电!

网友:
把  显卡   和     主板上的VGA口换一个试试

网友:
忘记说了 集成主板 没有显卡槽!!我打过VGA口的阻值,和正常主板相比 ,差别不大!

网友:
感觉CPU供电过流。才会热。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 查一下CPU的MOS管波型對不對, 另外元件代換最好找相同的, 不然會有其他衍生問題.

网友:
查VGA线路,VGA线路短路了

网友:
换了小的电源IC,最好也把主的给换掉

网友:
CPU供电这块有问题也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