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0触发不跑U

楼主(2011-11-03):
一台同行送的三星R420能上电到0.2几,不跑U。刚送来的时候说是开机没显示。动过南桥,I/O。我把南桥换了一个之后,好了一上许,到下午的时候又不显示了。触发电流跑到0.2几! 然后我把南桥加焊了一下又可以了,可是到第二天又不行了!郁闷,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
在论坛里找不到这机的图纸,只找到一个三星R418的,可是很多东西都对不上。我的是三星R420,板号为:BA41-01084A

网友:
哥来了,怎么就走了,也不留下点什么东西 呢!

网友:
LZ在换一个南桥 如果还是这样 就检查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那三星R420又是开机不亮机了!郁闷呀!

网友:
期待楼主的修复结果

网友:
楼主换主板吧

网友A:
我的三星终于好了,此机待机不出3 5,但有VREG3和VREG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星终于好了,此机待机不出3 5,但有VREG3和VREG5

怎么好了啊 病症 在哪里啊 你不是说换了很多南桥? 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是啊  说清楚 都学习一下

网友:
好了一天又不行了,郁闷!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一个这本子

网友:
真是吊胃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一个这本子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我今天查了下,开不起来的时候,电流只有0.2几,用示波器波了一下,时钟晶振起振了,但是没时钟,是南桥的时钟开启信号还没到造成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你换了一个南桥的话就不要再换了   就应该查周围的元器件或者信号

网友:
这机子看你描述好像和温度有点关系。查查晶振和时钟这两个方面,

网友:
供电、、、、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