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住友T36 熔接机坏了,启动白屏,3秒响一声

楼主(2011-11-03):
住友T36 熔接机坏了,启动白屏,主板3秒响一声,按键没有反应。拆开看看,有几个灯,不知道有什么用。
主板

网友:
灯的位置,看看大家有知道的没有。。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一部分。。是不是cpu没有运行起来了?

网友:
这工控设备真没见过要是修的话可能要费点功夫了哦

网友:
要是想修好,必须电气功夫到家。

网友:
先问下这机器是怎么坏了才好下手。

网友:
能发出3秒一次的声音证明CPU工作了,估计 屏坏的可能性大,当然要看技术资料里这个声音提示的含义,对于没有测试条件的情况下最好找到同型号机器对比正常启动的过程才不至于扩大问题,自己主动检查一下功率元件等容易损坏的元件是必须的,不能没有目的的修板子。

网友:
询问得知,这个机器刚开始是启动有图像的,键盘也可以控制,过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后来开机了很长时间没有关闭电源,就变成现在这个现象。白屏的时候3秒屏幕还抖动一下。应该是坏了元件。。

网友:
楼主看外接显示器有显示么?住友36太老了吧,只见过37,39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和液晶一样情况

网友:
工业的东西不是一般人都能搞的必须是专业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