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945主板问题

楼主(2011-11-03):
一顶星945主板 开机时间复位灯不亮,南桥晶振电压1脚3.3V一脚1V 用表笔碰触 3.3V晶振后 复位灯能亮
但是不跑马 换过晶振后 问题依旧。

网友(点评):
照你这情况 你应该看下COMS电路是不是正常,跳线正常不,谐振电容是否完好,南桥

网友:
求教中 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
不是等高人啊,2楼的说的没错,自己先动手检测,发现问题才能修好问题啊!貌似那个晶振电压差太多啊!

网友:
换谐振电容,不行加焊南桥,再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现在是谐振电容换过了,复位灯可以亮。问题是现在代码00  晶振2脚电压分别是2.2左右也正常了 请问下步如何弄

网友:
有好多地方会影响跑00  先量下全板电压都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