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AB白屏

楼主(2011-11-03):
故障如题,加电,按开关可以开机,指示灯显示正常,白屏没有任何显示,拆机测得是屏板的屏线接口处保险烧坏,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保险后面也不短路,就换一个0欧电阻,按开关,发现可以显示彩条,但是一闪就又变成白屏,然后就是彩条和白屏交替出现,接上信号后,也是这样,只是彩条和白屏交替,没有图像.请教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现在测得屏板上,AVDD 是12V. VCOM是3V.另外两个VGL和VGH找不到测试点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可以  擦下屏线     还是不行的话  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   屏没问题的话  就换驱动板

网友:
屏共供电过去了吗
?如过去了则有可能是升压没起来

网友:
屏线重擦一下,或用通用板点一下,就排除是不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vcom 3V有点不对..低了

网友:
我也搞过一个,屏线和驱动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