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单板跑0。22掉电

楼主(2011-11-03):
A8J单板跑0。22掉电。3V5V1。05V18V全都有。这机子修的少。现在没有思路了。高手们。。给点思路吧。再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A:
上U后U的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o.22U肯定没工作,先查电压吧

网友:
看看时序吧,应该是HWPG里有PG信号没反馈正常, 如果还没到CPU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CPU电流跑0。30。还是一样掉电

查一下供电啊 这个电流供电都没出来全

网友:
U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 t4 H3 N$ Z' t上CPU电流跑0。30。还是一样掉电8 H/ G  ^- P, u% g) _
查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67103#lastpost

网友:
先把所有的电压都测一下,感觉是有电压没有起来引起保护了

网友:
pci复位没有

网友:
单桥的板,一般是桥虚。按压下试试

网友:
如果全板的电压正常的话应该是桥的问题。这个板的桥挺容易虚汗。

网友:
应该是有哪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U后U的电压出来了吗

不掉是全出来了。我晕。。。现在有的时候又可以上电到1。08了。就是可以亮了。这是什么问题。。。但多半还是原来的问题实在是不解啊

网友A:
加焊下相关的芯片

网友:
单桥的板吧,基本都是桥有问题,这个桥很难做,最好烤板一天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相关的芯片

主要供电的芯片都加过了还是有时能开有时跑0。30掉电

网友:
按电压时序找电压

网友:
欠压吧。。。先查供电全了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3227-1-1.html,这个是我写的贴子,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也许有点收获

网友:
现在弄到能显示了,但是开机几秒钟就掉电,掉到0。78不显示。重开又可以了。

补充一下刚是RTC电路问题,但现在又出。。。。

网友:
测量过开机键上的电压没有

网友:
供电正常了,就干桥吧

网友:
有时候又可以开机显示,但是显示几分钟又掉到0。78,这时就不显示了。再开就掉电了。还有RTC的电压只的0。15V或是0。16这样。但是能开时就有3。14V。是不是南桥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桥空焊的可能大一点,是否有加焊过?

网友:
如果是一个桥的可以先压一哈。

网友C:
时来时不来   不上来的   时候我觉得可以用风枪   吹下北桥   加热会   看显示  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来时不来   不上来的   时候我觉得可以用风枪   吹下北桥   加热会   看显示  正常不

还有RTC的电压只的0。15V或是0。16这样。但是能开时就有3。14V。是不是南桥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估计就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测下电压。

网友:
单桥的主板掉电也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RTC的电压会拉低呢?

南桥工作不良,使RTC电压不正常,也不无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工作不良,使RTC电压不正常,也不无可能的。

我也怀疑南桥有问题,明天换一下试试,换后有结果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