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电流上到1.5A不显示

楼主(2011-11-03):
三星R453电流上到1.5A不显示,电流在开机后从待机跳到0.7A, 再跳到1.5A;
请教同仁帮忙提示一下 , 谢谢了

网友:
  电压到齐了吗???     仔细查查 别看电流那么高了 外接试试、、、、、、

网友:
谢谢,我今晚再测测所有的电压,(外接不显)

网友A:
电流跑到1A以上的机子是不好修,桥和显卡没坏的情况下.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装不装内存时,电池有变化吗?

网友:
你换条内存试试,北桥嫌疑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到1A以上的机子是不好修,桥和显卡没坏的情况下.

选择换板了啊

网友:
南、北桥都换了,但三星的板子太薄了啊,桥边上的板层起泡啊,估计桥没做好啊

网友:
测量下,看所有的电压都出来没,示波仪测内存有无波形。

网友:
三星的板子  做桥是要很小心的  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