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U盘装系统

楼主(2011-11-03):
有一个联想笔记本XP要换成WIN7的系统,有一个光驱用光驱装说是出现一个什么错误,我用U盘装(大白菜3.0和4.0两种)进不了选择进PE的画面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就停在那不动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光驱在进入XP系统后读不出来DVD的碟但是可以读出CD的(我用系统碟试的),在biosk 中显示的是DVD?

网友:
估计这个不支持这个启动。后者没见过~因为一般启动豆是用地CD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    是联想的品牌台式机    和你说的一样    我怀疑是U盘坏   但是放到别的机子就好的    真奇怪   联想品牌机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

网友:
这个 。我也搞不懂了。、。

网友:
BIOS里面设置启动项,一般能装,我用量产的U盘,跟光驱一样装

网友:
先进BIOS看看吧 或许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