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网卡接触不良。网卡正常是不是应该12相通,36相通???

楼主(2011-11-03):
这个方正R410SU笔记本网卡接口接触不良,用手按着水晶头能连上网,一松开可能就“网络电缆未插好”。
然后把主板拆了。网卡的1236线出来经过一个小电感然后进入一个J0923的16脚芯片。测量12相通,36相通。我测了下其他网卡好像应该是正常的。
我把网卡接口加焊了,还是不行,用手摇一摇或者把水晶头扳到一定角度12就不相通了。但12到芯片的路各自是通的,就是相互不通。不知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主板拆下来网卡接口测着都是通的,一装上去就基本不通了。害得白装了一次。只要把主板扣到壳子里线就不通了。纳闷。。。
有没有同学碰到这个情况???
小弟刚开始学,望指点,谢谢。。

网友:
附电路图:

网友:
不行就换个接口吧。。。。。。。。。。

网友(2012-02-05):
我手上也有一台,现在还没搞定,换了个网卡接口还是不行,只要一装起来就不会上网啦

网友:
初学着 顶下

网友(2012-06-15):
楼主搞定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个一样的

网友:
感觉 应该是口的问题 换个口 试试

网友(2013-02-16):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有一个本本也是这样,无线网卡可以上网 有线网卡网线插上去就没反应。

网友(2013-12-13):
楼主到底解决没有啊,这机子看着都蛋疼

网友:
我也新手,不过还没遇到这种情况,路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