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3p60代换

楼主(2011-11-03):
这个电源IC是明基20寸显示器上面用的。确定是120P60坏了,不知道用什么代换。有人说用1200P40可以代换,经我的现场试验,不行,120p60是不可以用1200P40代换的。换上去了以后R603会烧掉。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出来只点一下。

网友:
好像是说,1240可以用1260代换,反过来听说不能,

网友:
经过我的测式代换是可以换。不过要把R603换成330K的电阻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烧了

网友:
我上次代换也是烧了电阻,原装要把电阻换成33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