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撞鬼了

楼主(2011-11-03):
        今天遇到一个显示器在我这边是正常的,拿到客户家就黑屏,指示灯刚开始是正常的过三四秒红变成红色然后又正常,请哪位大虾帮帮忙。显示器以前保修过。

网友A:
这种情况首先干开关,百发百中,凡是客户说回黑屏,如果电容没鼓包就干开关

网友B:
应该是信号线的问题吧。

网友:
最好还是拆出来看下 量下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替换一下,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从你显示器指示灯的状态来看应该是同步信号没有正常加到驱动板,或者显示器没有正常处理同步信号。

网友:
首先量三基色信号正不正常和电压正常

网友:
问题不严重,不算撞鬼!我今天见个在我店面咋都开机回家就咋都不开机的电脑,他家电源线显示器都是好的,电压也正常!!比你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信号线的问题吧。

电源线和视频线都换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首先干开关,百发百中,凡是客户说回黑屏,如果电容没鼓包就干开关

显示器在我这里正常  主要是显示器不能拆在保修期

网友:
是不是主机设置的刷新率太高了,先用刷新率高的显示器开机设置好主机的刷新率,把刷新率调低,然后再把那台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 电源板带不起来哦

网友:
有时客户家的其他外设影响的、让他把自己的键盘和鼠标都去掉在开机

网友:
都不知道 不接信号线,只通电看会不会出无信号的字来。

网友(2011-12-04):
做维修什么古怪的问题都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是不正常哦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别说的这么邪乎

网友:
供电不足!驱动板问题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