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脑什么样的示波器比较实用

楼主(2011-11-03):
请教各位朋友什么样的示波器器比较实用???急!!!!!!!!

网友(点评):
我用泰克100M很容易使用..

网友:
同问,帮顶一下,二手不超过千元的有什么 好选择?

网友:
要我觉得,我就觉得模拟示波器好用,因为老师只教过模拟的,数字的我不会用

网友:
模拟的不好用,不易上手,数字的好用,最基本要100M数字的

网友:
求教啊,数字的咋设置,我店里有台数字的,不会用,就一直没开过机......

网友(点评):
- -! 没有示波器的飘过了

网友:
我用的是二手的日本的,用了四年了,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呀 需要多大的带宽呢 60到100兆的够用了吗

网友:
我的是安泰信ADS1102CAL。

网友:
我买的二手胜利VC2100 100M双踪示波器用了几年了,还是好的。

网友:
模拟带屏幕直读的好用。

网友:
不超过千元的示波器,日立的50——60M的也不错! 比相同兆数的更清晰

网友:
本人现在用的是日立100M的示波器

网友:
一般来说,弄个二手的就可以。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过买的时候要仔细。不要被JS给忽悠了。

网友:
100m的够了吧,买个数字直读的省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