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不充电

楼主(2011-11-03):
一台DEL 1420开始是外接电源不能用,换掉充电IC外接正常,但是不能充电,IO和充电IC都换过,但就是不充电,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不充电

网友:
充电开关管控制电压有没有到,电池电压检测信号输入脚有没有,充电开关管好坏判断了没,充电电感有没有虚焊等等都要查到呀。

网友:
这个最好是自己去查,你说的太模糊了,有没有去量一下IC脚位电压?

网友:
换个电源,或者是看BIOS里有没有认到适配器

网友:
还得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很重呀

网友:
不充电,能认到电池电量吗?检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去查查充电芯片的各个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再来发帖

网友:
DELL 1420 笔记本电源头有个中间的那个针 不用原装适配器是不充电的。中间的那个电压一定得有才行 我用万能电源点的机器也 是不充电的

网友:
DLEE 都要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的。。好多代用电源是充不了的。。